求助,西门子plc300

楼主(2016-01-04):
请问西门子300plc可以在运行模式下单独下载某一个块吗?下载过程中不会影响程序的运行吧?

网友A:
可以的,一些数据是可以运行修改的。

网友B:
选中要下载的块直接点下载,不会影响正在运行的其他程序

网友C:
不会的,直接DOWN就好了

网友D:
不会影响程序  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E:
不会影响程序,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F:
你只是修改了这一个块,但是需要注意,不能因为修改程序而导致其他块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