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改一下单片机C语言程序!

楼主(2016-01-04):
学渣一枚,请各位帮帮忙,把错误的程序改出来!谢谢各位 大神!

网友A:
只有自己去修改,才能体会到修改成功后的成就感,

网友B:
第一:LCD_160128.h应该是没有C头文件,是不是没跟这个程序在一个文件夹,或者文件名不是.h;

第二:检查一下双引号,貌似你没有用完,只是前面的重复;

第三:void main里面,最后两个display函数是不是没有“;”:

很久没有用过keil了,单片机也很少玩了,希望帮得上楼主,下次可以吧源程序上传上来,没多大,那样更好解决!

楼主:
谢谢啦,刚注册的账号,,,感觉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