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专家请进,求助一个关于罗茨风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6-01-04):
  首先,先谢谢各位能进来看这个帖子!!!

  请教下变频器专业行家一个问题:做一个罗茨风机的恒风压控制系统中,遇到一个问题。一罗茨风机厂家,销售给客户2台45KW的罗茨风机,找我们做了2套变频控制系统,要求恒风压控制。由于以前没有做过罗茨风机的控制,以为罗茨风机的特性也是跟普通的风机水泵一样,于是我们选择了ABB ACS510系列,45KW。上电调试时,出现一个问题,电机在启动的时候,频率加不上去,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很多。启动的时候,我们设置频率30HZ,但是变频器频率加到大约15HZ的时候就加不上去了,这时候变频器的电流已经达到了130A(变频器额定电流为88A)。。。打电话问了ABB客服,他们说这种风机的负载并不是一比一的配变频器,反正扯了很多,讲的也不是很清楚(也可能是我听不懂),也没说具体要配多大的,说要根据负载的特性来配。。。反正是没解决问题。也在网上查找了很多例子,各种方法都试了,比如说加大加速时间等等,都不行,加速时间已经从40S加大到180S,还是一样起不来。罗茨风机的厂家说可能是跟外部负载使用情况有关系,因为客户是根据最大使用量购买的罗茨风机,但是现在生产线只开了其中1~2条,所以导致电机过载起不来。于是把其他几个没有使用的阀门打开排空,重新启动变频器,呵呵,问题好了,变频器可以正常启动了。当时客户为了生产,只好把其他未使用的阀门打开排气,现在设备要验收了,那么多阀门排空放气,声音很吵,而且浪费电源。客户要求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能达到用变频器自动调节风机的气量。头大啊,也跟行业几个工程师请教了,给我的回答可以分为2类:

1、变频器选错了,罗茨风机并不是普通的风机水泵类负载,所以我们选的ABB ACS510系列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不能用;

2、罗茨风机不能大负载启动,只能轻载或者空载启动,管路上必须要有排空阀,回流管,否则都是不能启动的,不管用什么变频器;

现在年底了,想把这个工程弄好验收掉,但是又不清楚到底是这2个原因中的哪一个,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如果是第一个那只能是换变频器了,如果是第二种原因,那只能叫厂家自己改管道了。怕马上换了变频器,但是还是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浪费多买2台变频器了。

求做过这种罗茨风机变频控制的行家,帮忙解答下,不胜感激~~~~~~

罗茨风机45KW,风压44Kpa,流量忘记了。。。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使用经验,觉得2对,并且在风机起来后可以关闭排空阀。

变频器不用换。

qq907656465

具体可以详谈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简单了,加个阀门就可以了,但是有一种情况,假如启动后关闭排空阀,使用一段时间后,如果负载如果停掉大部分,那么这时候电机会不会继续过载???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使用经验,觉得2对,并且在风机起来后可以关...

网友B:
变频器选小了,罗茨风机还真跟普通离心风机负载特性不一样。普通离心风机是降转矩曲线负载,而罗茨风机是恒转矩负载特性,所以变频器选型上需要至少1比1选择,而不能用风机水泵型。

网友C:
罗茨风机的启动是不能带负载的,风机厂家的说明书都说明了必须管路有排空阀,防止罗茨风机带负荷启动,罗茨风机应该是启动后再关闭排空阀带负荷运行。

楼主:
哎,大家的回答还是分为这2种情况,到底有没有人实际上做过这种控制啊~~~~~~

网友D:
受教了一般启动都是空载要好

网友E:
没用过罗茨风机,学习了

网友F: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罗茨风机属于容积式风机 用变频器一般是调节风量 如果出口没有排空阀 压力过大 电机容易过载 必须加排空阀 如果要实现恒压控制 估计的用离心风机吧 个人意见

楼主:
那就是说这种风机没有办法实现恒压了???

引用 网友F:
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罗茨风机属于容积式风机 用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这种风机没有办法实现恒压了???回复内容:对:...

通俗点说 罗茨风机转一圈 抽取定量体积的气体 然后排出去 当电机转速慢的时候排出的气体总体积就小 如果想做恒压控制 一般在后边管道加电动排空阀吧 调节阀门开合大小 可以控制压力变化 变频器对压力影响小

楼主:
那变频器就失去意义了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那就是说这种风机没有办法实现...

网友G:
510并不会耽误你多少事情。当时风压达到了风机的多少额定?

你需要的是风压的话变频器开到2HZ也是没问题的。罗茨风机的空压回路应该接近恒流源全电路欧姆定律。图就不上了。

网友H:
根本就不需要变频器在罗茨风机出口加一个压力开关压力超过上限的时候自动卸载把多余压力排掉就可以了,我们目前使用的就是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I:
负载特性选择不对。离心风机的风压与转速的关系为平方关系,风机类变频器缺省设置为平方特性,低频时电压较低,20HZ电压大概在64V左右,而罗茨风机属于恒转矩特性,使用变频器时电压应该在20HZ约160V左右,只要按V/F线性设置负载特性就行了

网友J:
楼主ABB客服不是告诉你了,需要加大一级选择,这种风机属于重载启动

PS:建议楼主更好变频器,楼主如果想改管道估计很难,

楼主提出的这两个方法都不错,都可以实现,那个好改就用哪一种!

楼主:
关键是厂家要求风压大致在40Kpa,启动的时候,电机根本起不来,风压好像在10~20Kpa之间。

引用 网友G:
510并不会耽误你多少事情。当时风压达到了风机的多少额...

楼主:
我们是变频器启动的时候起不来啊!!!压力要求是40Kpa,启动时电机起不起来,压力大概在1~20之间,远远达不到系统要求。

引用 网友H:
根本就不需要变频器在罗茨风机出口加一个压力开关压力超过...

楼主:
非常感谢你,看到您的回答,我马上求查了下ABB说明书,确实有一条设置是选择负载特性的,ABB默认是2,也就是平方转矩,风机水泵场合。1是恒转矩负载,下次去现场时更改一下看看,感谢您的回答。

引用 网友I:
负载特性选择不对。离心风机的风压与转速的关系为平方关系...

楼主:
我们现在就是要确定到底是管道问题还是变频器问题。呵呵,看到这些回答,还是分2种情况,我们最怕换了变频器,还是不行,那就麻烦了。

引用 网友J:
楼主ABB客服不是告诉你了,需要加大一级选择,这种风机...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ABB变频器设置有个转矩提升的功能,选择后,可以设置相应的转矩提升电流,范围是:15~300%,系统默认是100%,我们可否增大启动时候的转矩电流?这样对电机是否有伤害??如果可以,恒转矩负载转矩提升电流,大致可以设置多少??

引用 网友I:
负载特性选择不对。离心风机的风压与转速的关系为平方关系...

楼主:
还有没有专家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K:
不太懂这块的控制,是不是可以把加减速时间调的很小然后换成矢量控制的变频器,配合比较灵敏准确的压力传感器是否可以呢,只是一个思路,或者一般的VF  控制也可以。但是加减速时间要短,

网友L:
以下为打胡乱说,纯属意银,仅供楼主娱乐,不能参考,欢迎大家吐槽拍砖,但请不要辱骂智商,这会深深伤害本就不高的智商。

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变频器没问题,不用换。变频器带罗茨风机也可以达到恒压的控制要求,但比较麻烦。你可以参考螺杆空压机的改造,两个相似,当然螺杆机有储气罐可以缓冲压力,对调节响应要求低。

问题的根源是你对罗茨风机的机械特性不太了解,罗茨风机不能调节风压,只能调节风量,风压是由负载决定的。当风机转速保持一定的时候,负载用风量大风压就小,负载用风量小风压就大。俗称罗茨风机为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反过来,负载用风量保持一定的时候,调节风机转速使产生的风量=负载需要的风量,这个时候达到平衡关系(假设为称这个为平衡转速),但系统没有压力。压力需要风机转速要稍高于平衡转速,供应风量大于需求风量,压力就建立起来,但这个平衡关系非常脆弱,因为罗茨风机的机械特性非常硬。这个时候就要祈祷客户的管路长一些,罗茨风机精度差一些,效率低一点,这样机械特性软一些,让有调节的空间。这个状态变频器处于恒功率状态。

你目前无法启动的原因就是“潇湘琴话”说的原因,变频器电压低,功率不够,带不动恒负载特性的罗茨风机。改成线性特性就可以运行起来。

你可以这样测试一下,启用变频器恒流驱动功能(我对ABB变频器不了解,应该有),当电流超过设定电流时候自动降低频率输出,看能不能够依靠变频器本身的这个功能稳定压力。估计有难度!

我以前做过一个案例,但客户的放风阀没有拆除,这样就用变频器调节为主,手动微调放风阀为辅,实际放风阀开度很小,其目的就是使整个风路系统的机械特性变软,让变频器有调节空间。

我觉得用PLC来快速调节变频器转速,最好是走通讯,这样频率精度高些,应该可以完全取消放风阀。

其实这个系统就有些类似变频器的力矩控制,对了,ABB变频器力矩控制不是做得挺好吗,是否也可以考虑直接用力矩模式来控制。

网友M:
关于变频的探讨,很精彩,欢迎大家继续

授精了

网友N:
很精彩的讨论, 不知道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以下为打胡乱说,纯属意银,仅供楼主娱乐,不能参考,欢迎...

罗姿风机属于恒转矩负载,而510变频器属于通用风机水泵型恒功率变频器,当然当然带不起来,你要选择工程型变频器,比如ABB880 810变频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L:
引用 网友O: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以下为打胡乱说,纯属意银...

变频器风机水泵型与通用型(或工程型)的区别是,相同功率标识的变频器过负载能力不同,风机水泵型由于正常运行不会出现过载的情况,所以IGBT、电容等选择得小一点。通用型则由于考虑电动机过载的问题,IGBT、电容等就要选择得大一些,比如通常可以做到120%额定电流1分钟,150%额定电流数秒到10来秒。通常情况,通用型的结构配置就比风机水泵型大一个功率级别。过载也可以做得更大。

罗茨风机属于恒功率负载,启动的时候不存在负载冲击,也就是正常情况下罗茨风机不会出现过载,这个在风路设计和风机选型时就留有余量,可以得到保障。

如果变频器带罗茨风机出现过载,那么罗茨风机不用变频器的时候同样会出现过载。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只要不出现上述情况,就如14楼所说,定能带起来。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对: 飞鹰队长  回复内容:对: 第五纪冰川...

需要罗兹风机的电机参数及现场负荷,如通用型变频器放大一档没有达到启动力矩或恒定力矩,电流还是很大,容易烧电机;选择工程型变频器可以做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及电机辨识;将力矩自动分辨,即可解决问题。如还是电流大就要检查变频器输出到电机接线,ABB510变频器有个缺陷,三相有一相没有接好,启动电流也很大,而不报故障缺相,报过流。

网友P:
我们这里用单项阀和贮汽罐完美解决你所遇到问题,我们公司用315KVA通用变频器280KW双极罗茨风机。

网友G:
引用<罗姿风机属于恒转矩负载,……当然当然带不起来>

我就很不同意这种说法。

第一罗茨风机的压力取决于负载,负载的流量取决于风机的流量(也就是电机的转速)各控制一个物理量,最终功率跟谁都没有直接关系。

第二,“当然”?我第一次使用施耐德变频器竟然买错了风机型的变频器去带动当挤出机。而且还是1:1拖动。当时也愁过。后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到底变频器是不是在技术层面上,真的有风机型和传动型两种形式,还是说为了销售的一种手段,为了小马拉大车的一种砌词。

我问大家,当今哪一款变频没有用户自定义vf曲线?(他么,我一句话问倒一大片)为什么当今变频器要分风机型和传动型?

楼主,我觉得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你没有熟悉变频器的性能,导致变频器不能最大化能力使用。你可以选择常规传动型的变频器,无形中,这个变频器已经是加大了的。当然不必最大化使用。

一般情况下,这些事情是很好做。但是面临的事情已经不是一般的事情,至少对于楼主来说不一般。楼主要选择哪一条路线走,只能楼主自己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罗姿风机属于恒转矩负载,……当然当然带不起来>我...

很精彩的回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下为打胡乱说,纯属意银,仅供楼主娱乐,不能参考,欢迎...

经典,感谢大神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们这里用单项阀和贮汽罐完美解决你所遇到问题,我们公司...

你们是怎么控制的??管道上增加一个储气罐和一个单相排空阀,启动的时候,让这个阀门打开排气,启动起来后关闭这个阀门,这样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O: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以下为打胡乱说,纯属意银...

你们这样说,还是得换变频器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P  我们这里用单项阀和贮...

你看下带隔膜储水罐的恒压供水系统就明白了,系统结构一模一样。

网友Q: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罗茨风机,学习了

网友R(2016-06-02):
U/f关系设置为线性。

查阅技术论文参数设置不当引发的罗茨风机变频系统异常处理

楼主:
嗯,查看了下文章,跟我们遇到的故障很类似。感谢您的帮助!!!

引用 网友R:
U/f关系设置为线性。查阅技术论文“参数设置不当引发的...

网友S(2016-07-21):
学习了,对罗茨风机有了一个初步认识。

网友T(2018-06-28):
ACS510可以用户自定义负载曲线 线性不一定好用 罗茨风机我试过最好压频曲线弄成上凸型的曲线

网友U(2020-12-07):
楼主,我遇到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最后是怎么处理好的?😀😀

网友V(2024-07-19):
多段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