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C 系列PLC 位置控制

楼主(2016-01-04):
实现伺服电机的定位控制,使用的TBL 指令(PLC 内已经上传好内置定位参数设置),请问可以用动作结束标志M8029 来触发计时器,通过计时器的常开触点来控制下一次的定位吗?或者实现伺服电机 启动后以固定的速度转三圈,结束后再次以另一个速度 转5圈,结束后再以设定的速度和圈数来动作。求大神能给个程序模版更换

网友A:
TBL指令我没用过,不过定位的话,我一般都是发固定的脉冲,用m8029作为结束标志,然后执行下一个动作的,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DRVI DRVA指令,直观简洁,方便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DRVI DRVA指令,直观简洁,方便修改。

 TBL 指令 在表格里面也是需要设置 DRVI KXXX KXXXX YX YX ,都差不多,这样编写 防止新人直接更改里面的参数

网友C:
STL S0

STL S1

STL S2

这样一步一步执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