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T90052中软件复位,硬件复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04):
求高手解释一下,"软件复位"和"硬件复位‘是什么东西复位,“计数”是经过值计数还是什么。

H108知道怎么用,就是不理解其它三个。

网友A(2016-04-22):
求高手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B(2016-11-10):
过来看看有没有解答的,好学习一下

网友C:
这个你找个PLC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有木有高手进来详细解答!!!

网友E(2017-01-03):
H108应该是H 0000 0001 0000 1000 的意识吧

网友F(2017-04-11):
i'o'o'o'o'o'o'o'o'o'o'o'o'o'o

网友G:
二进制和十六进制相互转换没学好,回学校上自习去吧

网友H:
如果将DT90052作为高速计数器的控制使用,这时的“8~11”的值设为0

如果将DT90052作为脉冲输出的控制使用,这时的“8~11”的值设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