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荒唐的配电室的问题

楼主(2016-01-04):
我们单位的高压配电室的电缆沟里常年有水,电缆都泡在电缆沟里,这样严不严重?会不会有严重的后果?

网友A:
 找个最低点挖个坑,放个水泵抽水

楼主:
我们领导是个二货  他不管的  是不是赶紧辞职走人的好?免得被炸死?

网友B:
电缆沟多数都是潮湿或有水、油这样的环境,正常质量的电缆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个最低点挖个坑,放个水泵抽水

网友D:
估计抽水也没有用,沟做的时候防水没做好,附近的水渗进去了,电缆大多数是防酸碱的,估摸防水也没有问题,安心吧

网友E:
除非劣质电缆,否则就不用担心那么多

网友F:
电缆沟大多都积水,水泵抽水就行,当然电缆质量得好,不然长期泡着也不是事

网友G:
国标大厂电缆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是浙江货就早点跑路

网友H:
标准电缆沟设计是有坡度的,最低点与室外排水沟是相通的,特别是高压,短时有水是规范允许的,长时间是不可以的.

网友I:
这样会降低电缆的绝缘,寿命下降!容易爆炸

网友J:
看看你们的电缆合不合格  一般没问题  如果有老化裂痕  就躲远点吧

网友K:
我公司配电室夏天下雨,电缆都泡在水里,既然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要想办法解决,等检修或停电时,安装水泵抽水,领导再扣,买个水泵的钱应该出!!

网友L:
检修期设备停运时把水清理干净,再做好防水措施,以免再进水。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估计抽水也没有用,沟做的时候防水没做好,附近的水渗进去了,电缆大多数是防酸碱的,估摸防水也没有问题,安心吧

建议隔一段距离加装一个坑再安设一个带浮子的一体式的水泵即可 毕竟有水是不好的 有可能水沿着电缆沟进入配电室 夏季这是很危险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抽水也没有用,沟做的时候防水没做好,附近的水渗进去...

我们这就是防水没做好

网友N:
防水钥匙没做好的话,你可得小心了。时刻注意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