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理解一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04):
     A     M    107.2

      A     I     50.1

      A     I     50.2

      JCN   M004

      L     MW    96

      L     W#16#9

      <=I

      =     M    118.0

M004: NOP   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M107.2,I50.1,I50.2都为ON的时候,判断MW96是否小于9,小于等于9,则M118.0为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107.2,I50.1,I50.2都为ON的时候,判...

高手在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