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变频器做位置同步需要那些条件

楼主(2016-01-05):
电机为普通三相异步电机,配以10:1减速器。还请各位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先把问题说明白可以吗?要你买个两万块钱的伺服plc来驱动这个电机,也是行的啊。用单片机做线路,硬件成本330块也行啊。只不过开发时间可能要40个星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问题说明白可以吗?要你买个两万块钱的伺服plc来驱动这个电机,也是行的啊。用单片机做线路,硬件成本330块也行啊。只不过开发时间可能要40个星期了。

我目前考试用PLC做主控制器,用伺服做代价太高!

网友B:
可以实现,但是需要西门子s120可以实现

网友A:
那更加需要知道要限制使用什么。不过说说题外话。既然考试了,最好自己主力为主。否则,答辩了,都不知道教授要问你些什么问题。例如你为何不用什么牌plc啊?你觉得你选这款有什么优势呢?那时候就呵呵了。

押力山大,那时候更大。这是你用脑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就基本看脸了。

网友C:
总要有个位置检测反馈器件吧

网友D:
加个编码器就行啊啊啊啊啊

楼主:
不好意思!题目上打错字了!!是我在考虑不是考试。

打算就用变频器做位置同步,编码器是必须的,就是不知道做出来的效果会是什么样。估计得需要我做实际操作后才可以知道。

网友C:
好像有的变频器本身就带或者可以选配位置控制模块的。如果变频器不支持,就要自己在plc上做位置环了。这个作出来的效果,大概和这个位置环本身的性能(算法、运算周期)有很大关系。大概是真的只能是实际做作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的变频器本身就带或者可以选配位置控制模块的。如果变频器不支持,就要自己在plc上做位置环了。这个作出来的效果,大概和这个位置环本身的性能(算法、运算周期)有很大关系。大概是真的只能是实际做作看了。

谢谢!版主及各位同行的回复,我现在在准备材料做实际操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