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碰撞后 程序跑偏

楼主(2016-01-05):
安川机器人水切割 机器人刮擦碰撞后 程序跑偏 T轴换过减速机 ,会不会跟减速机 没锁紧有关?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A:
一个人跑步把腿摔折了,去医院,医生看了看说:“你脑袋不好,所以影响了平衡能力,给你脑袋开点药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人跑步把腿摔折了,去医院,医生看了看说:“你脑袋不...

回复好屌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更换减速机会产生一些机械位置偏差,所以需要重新找到原点,才能达到之前程序的位置。

楼主:
原点找过了 修正后 碰撞了 位置就会有偏差

引用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更换减...

楼主:
正常情况下 即使碰撞了 也不应该出现 位置跑偏的情况啊

引用 楼主:
原点找过了 修正后 碰撞了 位置就会有偏差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安川机器人不错学习

网友E:
是不是割枪或者支枪臂碰弯了?

网友F:
楼上的说得有点正确,看看本体以外的

网友G(2016-02-28):
外部工具无误差,重新校正机器人原点

网友H:
检查工具,确认原点。

网友I:
终于涨知识了,混点积分下载资料

哎呦,不错儿♪*^_^*♪……

网友(2016-03-31):
回复内容:NB

引用 网友A:
一个人跑步把腿摔折了,去医院,医生看了看说:“你脑袋不...

网友J(2016-07-22):
多数是本体之外的问题

网友K(2016-08-31):
机器人用的时间常了,刹车可能不灵,碰撞后机器人轴可能向下移动,在工作时点有可能跑偏,可以后退一步在工作。

网友L(2016-12-06):
撞枪后需要重新调整轨道

网友M:
碰撞以后产生了范性形变,说白了就是设备工作头的初始坐标变了,而程序还是以原始坐标为基准,后面所有位置均会偏移初始坐标与换件更改后坐标的差值

网友N:
这还真的长知识了,学习下学习下

网友O:
重新做个TCP 应该就好了 一般不会是减速机没装好造成的

网友P:
学习学习,校正下应该可以吧

网友Q(2017-02-16):
之前我们单位HP20自己换R,B,T轴后,原点重新校对,程序重新示教,气管掉GRIPPER没有松开,发生碰撞后位置特别偏,姿势都不对了,后来把B-T轴皮带紧紧,两个月了没有问题。

网友R(2017-03-30):
割枪或者支枪臂碰弯的概率大点吧

网友S:
rtee6r5666666666666666mn呃

网友T(2018-08-22):
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还没解决

网友U(2019-08-07):
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还没解决,学习学习

网友V(2019-11-04):
非常适合新手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