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正常运行时怎么控制停止,当脉冲数已经发出,我用急停想让它停止,但它不停继续运行?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01-05):
我通过调用子程序(运动控制步K1)来使电机转动。想通过清除运动步使电机停止,可是没法立即停止,求指教

网友A:
只有中断发脉冲的指令,不然脉冲发完才会停

网友B:
子程序未调用。

楼主:
先谢了,我接着问下,我是在MT DEVELOPER里面通过K运动步实现的,没有用发脉冲指令,K步已经启动了,请问具体要如何做才行,谢谢

楼主:
这是我参照别人程序写的急停功能,调用子程序是电机动起来后,如果G4为真,那么就清除子程序,电机应当停止,实际上并未停止,没有任何反应,求指教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引用 网友B:
子程序未调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可能我有点外行,K1 G4这些是什么?什么plc?plc控制伺服吗?用什么方式控制?

楼主:
K1是运动控制步, G4是转移步(条件转移),PLC你应该知道吧既然都进了这个网站,我是用PLC通过运动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可能我有点外行,K1 G4这些是什么?什么p...

网友C:
你最好把程序也传上来让大家帮着分析分析,

网友D:
把脉冲指令前端断开就行了!

三菱的不管什么指令发出脉冲,只要前端条件断开就完蛋了

网友E:
可以借用伺服的inhibit(脉冲禁止输入)信号来控制啊。

网友F:
把脉冲指令前端断开就行了!

楼主:
再追问下,我是用172CPU运动控制器连接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的,不是直接用Q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的,请问这样如何断开脉冲指令,谢了

引用 网友D:
把脉冲指令前端断开就行了!三菱的不管什么指令发出脉冲,...

楼主:
我是用172CPU运动控制器连接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的,不是直接用Q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的,请问这样如何断开脉冲指令,谢了

引用 网友F:
把脉冲指令前端断开就行了!

网友G:
没玩过172CPU运动控制器,等玩过的。

网友H(2020-01-06):
引用 楼主:
K1是运动控制步, G4是转移步(条件转移),PLC你...

您好,松下A5伺服电机在没有plc等上位机输入脉冲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进行工作吗

网友I(2020-07-28):
松下A5/A6 伺服电机在没有plc等上位机输入脉冲的情况下的问题可以来上海会通看下!http://www.shhuitong.net/AC_servo.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