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变频器 ACS550的面板故障

楼主(2016-01-05):
这里有一ABB变频器(ACS550-01-087A-4),通电后面板灯亮,LCD屏没有显示,换一个新面板后一切正常,请问这种故障一般是面板的哪些元件出了问题?面板CPU工作的三要素?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插牢靠?

一般情况下这玩意很少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插牢靠?一般情况下这玩意很少坏的

检查了没有松动

感谢回复

网友B:
估计只是显示部分元件坏了……

楼主:
ABB变频器(ACS550-01-087A-4)

参数和相关资料

网友C:
ACS550变频器控制面板安装要注意事项:不能带电拔插;面板在变频器没送电情况下插入;取面板必须在变频器断电面板无电显示情况下拔下;面板不能挤压和受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CS550变频器控制面板安装要注意事项:不能带电拔插...

 可以在参数里面设置是否可以带电拔插的。

更换新面板就好,估计面板里面的电源没接进去或者是坏了

网友E:
检查下不亮的面板水晶头插头插槽电路板上的焊点是否有损坏掉的,要是电源不同就是面板不亮;或者电源通了,部分电路不通会报5001传动无响应。

网友F(2016-02-19):
这需要更换内部电池。。。。

网友G(2016-04-22):
引用 网友C:
ACS550变频器控制面板安装要注意事项:不能带电拔插...

说真的,这个面板真没这么矫情。。。。。 带电撸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