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减速机齿轮的选型

楼主(2016-01-05):
需要设计一个水平放置的齿轮齿条直线导轨组成的模组,导轨上方负载大概共总3吨左右,速度最快达2~3米/秒。摩擦系数0.002-0.003 。请大神帮忙选一下齿轮齿条,减速机和电机的型号。和计算的方式谢谢

网友A:
60线性滑轨,滑块*8,电机伺服电机30KW(3M/S,飞车速度)

楼主:
请问能提供具体的选型计算步骤吗?谢谢

引用 网友A:
60线性滑轨,滑块*8,电机伺服电机30KW(3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