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能否加载运行

楼主(2016-01-05):
想做一台试验设备:电机拖动设备旋转,想用另一台电机给旋转部分加载同向或反向的力量,请问应该用何种电机

网友A:
这个非得加一台电动机吗?直接加一个制动装置也可以起到相似的效果,你制动的时候相当于给反方向的力,取消制动相当于减轻负载给同向得力

如果与普通电动机这样实验会容易烧毁的,个人感觉起重电机比较适合你的要求,设和频繁启动,过载能力高

网友B:
1、用可调力矩电机做;

楼主:
我们做的实验设备是“汽车车桥磨合台实验”,其中:输入端打算用普通电机+变频器,两个轮子也想用电机+变频器(模拟汽车上坡 下坡的工况,正向-->下坡,反向-->上坡),不知这样能否实现?

网友C:
这个,主要问题大概不是电机,而是驱动器。驱动器能不能把电机发出来的电泄放掉,还是自己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