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无线网络信号“永不掉线”

楼主(2016-01-05):
       现在不少三口之家都拥有2台以上的电脑。通过为有线宽带加装一个无线路由器实现宽带网络的无线共享,让家中的每个角落都能随时无线上网,已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在实际使用中,不少人经常碰到无线信号不好,断断续续或是上网经常断线的问题。其实,和所有的无线信号一样,无线网络信号同样会受到外界信号干扰以及摆放位置不佳受墙壁或其他物体阻隔导致信号衰减等情况的影响。

       本期,我们就针对上述两大原因“对症下药”,让家中的无线信号“永不消失”。

       排除外界信号干扰

       要是无线局域网附近有较强的电场或磁场存在时,那么无线网络信号的传输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比如把无线路由器摆放在空调这样的大功率家电设备附近,只要空调一开,无线网络就会出现各种奇怪的故障。而空调一关,无线网络又会恢复正常。

       此外,手机信号也是干扰无线网络信号的一大罪魁祸首。但你在无线网络设备附近打电话时,无线上网的速度就可能不稳定。如果遇到有其他工作频率相同的设备对无线网络设备进行干扰时,可以进入无线网络设备的后台管理界面,调整它们的工作频率,以消除互相干扰。

       摆放在合适位置

       由于墙壁及家具等物体会对无线网络信号产生屏蔽效果,如果将无线网络设备摆放在角落里,距离上网的地方较远或中间隔着好几堵墙,那么无线网络信号强度必然会被大大削减,甚至出现连接不上现象。因此尽可能把无线网络设备摆放在家中的中央位置或是距离你经常上网的地方较近的位置,以保持信号的畅通。

       适时调整参数

       如果无线网络设备的位置无法移动,而无线上网信号又非常微弱,可以尝试改变无线路由器的频道参数,看看无线网络信号的发射强度是否得到了加强。

       如果无线路由器的天线可拆卸和更换,那么在调整无线路由器频道参数后信号无明显增强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更换一根无线增益天线,以增强及放大无线网络信号。

       更多无线覆盖问题及方案请搜索丰润达,无线覆盖的专业选择。

网友A(2016-03-08):
买一个好一点的路由器,基本没什么问题哦

网友B:
支持 工控类的帖子 辛苦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