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庭配电线路一般要求

楼主(2016-01-05):
家庭用电,一般包括小型断路器及漏电开关、电线管槽、面板开关插座三部分组成。

小型断路器及漏电开关选择要点:

家居用电应按照照明回路、电源插座回路、空调回路分开布线。这样当其中一个回路出现故障时,其他回路仍可正常供电,不会给正常生活带来过多影响。插座回路须安装漏电开关,防止因家用电器漏电造成人

身点击事故。

1、 一般家庭须设置以下断路器回路,尽可能避免一个回路上过多连接用电设备和插座。

a. 厨房、卫生间照明回路

b. 卧室、客厅照明回路

c. 客厅空调回路

d. 卧室空调回路(一个空调一个回路)

e. 客厅、卧室插座回路

f. 厨房、卫生间插座回路

2、 插座回路一般选择16A/30mA的漏电保护器,照明回路一般选择10A-16A小型断路器。

3、 空调回路一般选择16A-25A小型断路器。

4、 住户配电箱总开关选择32A-40A小型断路器或隔离开关。

5、 断路器类型可采用双极或1P+N(相线+中性线)断路器,当线路出现短路或漏电故障时,断路器可立即切断电源的相(火)线和中性(零)线,确保人身安全及用电设备安全。

6、 壁挂式空调电源插座回路可以不装漏电开关。

电线管槽施工要求:

1、 严禁将电线直接埋入抹灰层内。

2、 配电导线应采用PVC套管敷设。PVC管一般有6分和4分两种,4分的管子只可以穿1.5mm2的照明线,一根管子中最多穿3根电线。6分管子可以穿2.5mm2、4 mm2的电线,一根管子中最多穿3根电线。

3、 配电导线在管内不应有结头和纽结。PVC管对接时要使用接头,同时用胶水接牢。而且PCV管和电线盒之间的连接一定要使用专用的套子套住,不可直接用PVC管盒电线盒对接。

4、 所有的配电导线,包括强电盒弱电导线:照明线、插座线、空调线、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线、音频线、视频线、音响线都应该套管敷设。正规的操作规范是,先把管子都接好后,再把电线穿入。同时,强电和弱电绝对不能穿在同一根管子里。强电和弱电之间的距离最少是20厘米,避免干扰。

5、 吊顶内不允许有明露导线。

6、 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应严格按照图纸分清屋内电路的走向,在墙面确定好暗盒的安装位置,做好开线槽的准备。在开线槽时,深度是所用线管的两倍,电线槽在墙上必须是横平竖直,暗盒的高度也应一致。在电线穿入线管中,不允许在两个暗盒之间有接头。电视和电话线在走线过程中坚决不能有接头,而且两根线不能和其他线路穿在一起,必须单独穿管,电视、电话两线管之间保持不少于15厘米的距离。穿完线后要保证电线在线管中拉动自如。

7、 导线穿完以后要用绝缘胶带和防水胶带对电源导线接头进行双层绝缘。

8、 照明灯接线应依据“火线进开关、零线进灯头”的原则。

9、 三孔电源插座的保护地线应单独敷设,不得与中性线(零线)相混,插座接线时应符合“左零右火、接地在上”的规定。

10、 进户线采用铜芯导线,普通住宅的截面积不应少于10mm2。中档住宅为16 mm2,高档住宅为25 mm2。

11、 分支回路采用铜芯导线,截面不应小于2.5mm2。照明回路采用铜芯导线,截面可选1.5mm2。

12、 厨房卫生间电源插座回路用2.5mm2的铜芯导线。

13、 空调回路宜选择4mm2铜芯导线。

开关插座选择要点:

1、 开关、插座以及导线截面必须按照家用电器的工作电流和照明灯具电流来选择。

2、 照明灯具由开关控制,开关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其控制所有灯具的总电流,选择16A的开关比较保险

3、 电源插座须设分支回路。

4、 空调电源插座:

a. 一个空调回路中,插座不要超过2个。

b. 1.5匹及以上空调应该选用16A插座。

c. 1.5匹以下空调可以选用10A插座。

d. 壁挂式空调电源插座安装高度一般不低于2.2米。

e. 大容量柜式空调宜单独设供电回路及电源插座。

5、 厨房、卫生间因家用电器较多,宜单独设电源插座回路。

6、 较大功率的电热水器(大于等于1500W),应单独设电源插座回路。

7、 卧室、起居室等以照明用电为主的房间可按照数量的多少设二至三个电源插座回路。

8、 卫生间的插座应加防溅盒,还必须做局部的等电位联接,以提高用电的安全性。

9、 厨房电源插座的数量要考虑到日后家用电器的增加,应预留插座。

10、 安装高度低于1.8米的插座,必须采用带有保护门的插座。主要用于保护孩童的人身安全,避免因淘气遭电击。

11、 开关、插座应选择正确位置、紧贴墙面牢固安装,同一房间内的开关或插座的安装高度应一致。

施工后的检验:

1、 必须严格检验电气施工质量,检验项目应包括:漏电开关、各配电回路的绝缘电阻、局部等电位联结、电器通电和灯具试亮等内容。

2、 应有住户配电箱线路图,标明选用的开关、导线规格以及布线走向。

3、 施工完毕后,除了要通电检查外,施工队还要给户主提供一份详尽的电路配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