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报警和历史记录处理问题

楼主(2016-01-05):
一个项目,报警状态和动作时间由PLC产生并记录,如何在MCGS的触摸屏上按时间先后顺序,将当前存在的报警状态及时间显示,如何显示一段时间内的报警记录,并按时间排序!谢谢啦!

网友A:
这个直接使用 历史表格和 报警浏览呀,MCGS有这个构件呀

网友:
谢谢!数据如何取,读文件?还是逐条读取?

网友B:
可以从PLC上面做,这样不怕掉电,可靠,昆仑通态便宜的屏好象不支持.

网友C:
网上这样的例程很多的 看起触摸屏使用手册便知道了 我现在经常用到维纶通的 例程在其官方网站可直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PLC上面做,这样不怕掉电,可靠,昆仑通态便宜的...

客服说,可以自己写程序实现,一头露水!

网友:
是否可以利用MCGS中的标准MODBUS-RTU,在周期读取PLC数据的过程中,插入一个主动读取的指令报文?如果可以,就可以逐条读出报警记录了。

网友: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是否可以利用MCGS中的标准MODBUS-RTU,在周...

目前是这么打算的,先试试!

网友D(2017-11-16):
好问题,就是没有例子程序。。

网友E(2018-01-10):
MCGS有这个构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