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PI调节的参考量??

楼主(2016-01-05):
请问步进电机的控制中,由于取消了速度环,那么在PI调中的参考数据Isqref,Isdref是用一个固定值,还是要随着角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是开环控制的,您这是针对什么特定的产品在提问啊?

网友:
就是步进电机控制器,有电流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sqref,Isdref对电流环来说,应该是给定值吧?对于有速度环的系统来说,电流给定值来自速度环的计算结果,而对于步进这样的东西来说,电流给定只与驱动器上的用户设置有关,与其它因素无关吧

这个问题或者转到步进驱动板块,会有了解的人看到的概率大一点。

网友:
谢谢你的建议。。。。。。。。。。。。。。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2019-02-12):
https://www.trinamic.com/products/integrated-circuits/details/tmc4361a-la/

推荐一款硬件集成步进伺服闭环算法的芯片TMC4361从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三环全部闭环,支持增量编码器或绝对值编码器,此外还集成了基于硬件的S型加减速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