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ZS5-037T4变频器上电报INVT,是什么原因,求师傅们指点

楼主(2016-01-05):
有一台英威腾ZS5-037T4变频器,模块坏了,把驱动板和主板拆下,上电就报INVT,其他任何操作都无用,我把输入缺相检测两个光耦也短接了,充电接触器副助触点也短接了,互感器和温度检测都连接上了,还是上电报INVT,求大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好像是系统参数丢失吧,我问过英威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系统参数丢失吧,我问过英威腾

把板子装到柜子又正常

网友B:
EEP是参数丢失,你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短接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