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松下plc如何修改数据表

楼主(2016-01-05):
我现在在学习松下plc编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如何修改数据表参数,主要是修改速度,是不是用F385指令,我先修改轴3数据表20的速度,和轴3数据表1的速度。我编写的修改程序在图上。请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对。我用的是FPWIN GR7编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竟然没有找到PTBLW指令,确定是gr7?

网友B:
找到数据表的偏置地址; 手册上写的很明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数据表的偏置地址; 手册上写的很明白呀!

数据表20地址H180.速度修改偏地址H6-8.是不是地址就是H1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没有找到PTBLW指令,确定是gr7?

是GR7没错的

网友A:
找到问题了,你用的gr7,给fp-xh编程,我用的gr7是给fp7编程。385是fp-xh专用指令。新建时候选fp-xh,就有了。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jtlfguo  竟然没有找到PTBL...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手册和p7差不多,你的f385用的是对的,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f385前面的条件都是df

信号么?数据写入一次就够了,然后重新计算,再执行。

网友C(2019-02-28):
引用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手册和p7差不多,你的f385用的是对的,...

你好,想问一下F385命令使用后要怎么进行重新计算才能是写入数据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