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壳有电,不跳闸。

楼主(2016-01-05):
一加热装置,测外壳对N110V,前端漏报不跳,   外壳接上N,在测量外壳对N没电压了,但漏报还是没跳?

网友A:
如果你的是TT系统,零线不接地,自然不跳闸

网友B:
外壳没有接地,或者没有用路宝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TT系统,零线不接地,自然不跳闸

TN系统,N和PE是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没有接地,或者没有用路宝开关

接的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TT系统,零线不接地,自然不跳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你的是TT系统,零线...

如果N、PE是一根线,你的供电系统是TN-C,能接漏保吗?外壳没接 N 又是什么保护系统呢?矛盾!

网友D:
解释你描述的现象:外壳对N线有110V电压,说明外壳没接N线;外壳110V电压哪来的呢?相线绝缘电阻和对外壳电容并联,与电压表内阻的分压是110V。N线接上,电压当然没有了。漏保为什么没跳?因为电流很小,小到微安级,漏保当然不跳。

网友E:
你先试一下漏保是不是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看李工的意思,TN-C系统不能接漏电保护了吗?

可以把设备外壳接到漏电保护的前面,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这个是TN-C-S系统,接到用电设备的已经是三根线了,PEN分成了PE和N。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释你描述的现象:外壳对N线有110V电压,说明外壳没...

是这样的,李工。供电是AC220v,只有一根L和一根N,220下面是漏电保护,在下面是电热负载<此处内容被屏蔽>类似于烤炉],通电后用氖泡测电笔验电,试电笔会亮。表测电压110v, 最后从漏电保护下面接一根N线到外壳,试电笔不会亮了,   但没有跳闸??

 还有一个现象,单相220V离合器启动的电机,外壳,用试电笔验电会亮,但把插头出的L N对调后,漏电现象没有了?

网友G:
应该是外壳没有接地板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解释你描述的现象:外壳对N线...

漏电发生在原来接相线的那边。还用画图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解释你描述的现象:外壳对N线... 内容的回复!漏电发生在原来接相线的那边。还用画图说明吗?

要是相线漏电,人摸着也没感觉麻。

网友H:
首先把设备从电源上拆下来 单独用万用表测一下相线对外壳、零线对设备外壳 有没有相通的地方,如果没有可能就是李工所说的感应电压,可在漏电保开关之前由TN-C系统变为TN-C-S,或单独设备外壳接地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

绝缘不可能是绝对,绝缘电阻和电容并联漏电任何设备都不能避免,用绝缘棒去碰带电体,你会感觉麻吗?用试电笔时,有几十微安的电流通过人体,你会觉得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 内容的回复!绝缘不可能是绝对,绝缘电阻和电容并联漏电任何设备都不能避免,用绝缘棒去碰带电体,你会感觉麻吗?用试电笔时,有几十微安的电流通过人体,你会觉得麻吗?

看来是由电容效应引起的漏电,但并不是每台电机都这样,这又是为何呢?

网友D:
对: 运动天使 回复内容:对:李纯绪 回复内容:对: 运动天使  回复... 内容的回复!与

与绝缘电阻和设备外壳对地电阻的值有关系。

网友I:
是不是零地公用,零线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