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 帮帮我 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05):
刚学PLC  看不懂这图   只知道CMP比较指令  MOV传送指令   但是那后面的K1M0 K0 M10   和K1MO K1Y0是什么意思?谢谢了帮我解释下

网友A:
,k1M0 指的是,m0,m1,m2,m3,的状态。

网友B:
k1m0的状态传送给k1y0这个好像是通讯时,才这么编写,程序太短,只能分析这么多

网友:
程序解读:将位组件K1M0里的数据与数据“0”进行比较,只要位组件K1M0里的数据不等于0,就把其数据传送给位组件K1Y0。

网友:
组件比较指令CMP解读:

网友C:
引用  的回复内容: 程序解读:将位组件K1M0里的数据与数据“0”进行比较...

正解!

网友D:
K1M0与K1Y0的排列次序:M3 M2 M1 M0、Y3 Y2 Y1 Y0,它们的位元件状态被转换成十进制数;与K0比较。

网友E:
k1M0  1楼已经解释了,K1Y0同样。

CMP K1M0 K0 M10的意思是当K1M0>0时 M10导通;当K1M0=0时 M11导通;当K1M0<0时 M12导通;

K1M0永远不会小鱼0,只能大于或等于0.当M0---M3有为1时,就把M0---M3的状态传送到Y0---Y3

网友F:
同意zhn_run的说法,只要看看手册,或从网上下本书,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和传输指令。

网友G:
K1Y0,由  Y0~Y3组成,K1M0由M0~M3组成 ,若K1M0=15,那么意味着M0~M3均被置1.

由于PLC的扫描又上到下,从左到右,因此,出现双线圈时,以最后状态为准。

程序的第0步,执行Mov后,K1Y0=15,这毫无疑问,也就是Y0~Y3均为1.
程序的第6步,由于M4没有闭合,因此Y0的值为0,此时,K1Y0的值已经变为了2#1110,也就是14.
程序的第12步,由于能流接通条件未成立,因此Y3的值为0,此时K1Y0的值为2#0110,二进制的110不就是10进制的6么。

至于显示值,系统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显示为最终结果值。

网友H(2018-12-25):
,k1M0 指的是,m0,m1,m2,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