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用宏指令怎么控制x,y坐标移动

楼主(2016-01-05):
维纶触摸屏用宏指令怎么控制x,y坐标移动

比如贪吃蛇游戏那样控制,随意改变,x,y坐标

网友A:
使用2个寄存器,一个控制X轴,一个控制Y轴,然后宏控制两个寄存器的数值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2个寄存器,一个控制X轴,一个控制Y轴,然后宏控制...

帮忙举个例子呗,两个寄存器是地址要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