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工作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1-05):
绕线电板使漏电保护器跳开为什么?求教!

网友A:
漏电保护动作,说明有漏电的情况,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电保护动作,说明有漏电的情况,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