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SIM SP5装不上

楼主(2016-01-05):
直接上图,麻烦各位大神了,我的电脑是WIN7专业版。。。装的是V5.5的STEP7,因为没有PLCSIM,不过好多人说PLCSIM用5.4就行

网友A:
楼主,根据报错提示,你的电脑里的S7有冲突,需要先卸载,然后在装,但是好像西门子的卸载不干净,需要重新做系统,或者删除注册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操作系统引起的,操作系统不是纯净版的系统,重新装纯净版的操作系统试试

网友C:
我都郁闷了 上面的回答怎么不看图片里面说的意思.

第一段说的是你有软件在运行,需要手动去结束进程“s7epatsx.exe”.

第二段说的是也是软件在运行,需要手动退出。如果不行就手动结束对应的进程。

最好重启系统安装 如果还是提示就按照上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操作系统引起的,操作系统不是纯净版的系统,重...

我的系统是纯净的专业版WIN7,装的时候没任何附带软件以及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郁闷了 上面的回答怎么不看图片里面说的意思.第一段...

在任务列表里都找不到这俩玩意。。。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D:
楼主 你去老周工控那下个仿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去老周工控那下个仿真器试试

不说了,两个字:牛X!!!

网友E:
我是用XP系统装的,不会出问题,我装的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