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PLC的软元件一般用途

楼主(2016-01-06):
在使用三菱的GX WORKS2和MT Developer时,发现它们的软元件一般都有自己的用途,但是从未标注,比如M2042为所有轴伺服ON,M2415为轴1的伺服ON,M2435为轴2的伺服ON,M2001为检查轴1的启动执行状态等,这些软元件是固定做这些用途的?还是因为编程习惯所以设定的?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够提供一下各软元件(M、D等)详细的列表?万分感谢!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着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官网有一本三菱定位手册,里面讲解的很详细,软元件很多,不过具体项目中用到的很少,就几个而已,根据不同的控制方式,选择需要的即可。而且这个软元件也不用刻意去记它,根部记不完的,你只需要知道有这个东东就可以,用的时候翻阅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一本三菱定位手册,里面讲解的很详细,软元件很多,...

好的 这个手册我来看看,因为刚接触这个,对里面的软元件的限制不太了解,所以有此疑问,谢谢大神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一本三菱定位手册,里面讲解的很详细,软元件很多,...

能帮着找一下吗? 我找不到,搜索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