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米勒接线端子应该怎么安装呢?

楼主(2016-01-06):
请教下各位大神,魏德米勒接线端子这个型号WTR 2.5需要怎么安装呢?

网友A:
买对应的导轨直接卡上去就ok....

网友B:
应该是35mm的导轨,直接卡上去的,然后首尾还需要加固定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对应的导轨直接卡上去就ok....

楼主:
买对应的导轨直接卡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