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松下PLC和电脑MFC做的界面通讯的吗

楼主(2016-01-06):
我现在有点晕了,就是我PLC要从一个设备232串口读取数据,我买了一块扩展COM2模块,我PLC还要与电脑上的MFC进行无线通讯,接收MFC发出的数据执行相应的程序,PLC有时的工作状态也需要发送给电脑上的MFC,这个之中程序怎么写?求助

楼主:
求解释啊,COM2扩展的232通讯使用F159指令应该是可以接收到设备数据的,这个有点和扫描条形码这类的设备类似,与和电脑之间的通讯搞不懂啊,是用F145和F146吗?这两个指令不懂啊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使用PCLINK协议,你去看看,对你会大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使用PCLINK协议,你去看看,对你...

 谢谢我去看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使用PCLINK协议,你去看看,对你...

 问下可以用自带的编程那个圆口和MFC通讯吗,通讯设置里不能设置为PC-LINK,只有COM1COM2可以吗

楼主:
懂了搞好了,以后和大家一起交流,我先用串口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使用PCLINK协议,你去看看,对你...

 非常感谢确实是PC-LINK协议

网友B:
这种测试  现用计算机链接串口调,熟悉了情况后再换其他通信方式好一点,我之前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