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加密

楼主(2016-01-06):
各位大侠 刚接触台达DVP 在设置--程序设置--项目密码 里加了个密码 OK 关掉程序再打开真加密了 程序看不见了 现在要看程序 不知哪里输密码解开了 偷笑v憨笑 哪位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把程序加密了 不知怎么解开,,,,呵呵

网友A:
点击查看梯形图  然后软件自动提醒你输入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击查看梯形图  然后软件自动提醒你输入密码

是的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