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误差生成的原因

楼主(2016-01-06):
电磁流量计有许多优点,但若选型、安装、使用不当,将会引起误差增大,示值不稳定,甚至表体损坏。

  1、液体中含有固相 液体中含有粉状、颗粒或纤维等固体,可能产生的故障有:电极表面玷污;浆液噪声;衬里被磨损或被沉积物覆盖,流通截面积缩小;导电沉积层或绝缘沉积层覆盖电极或衬里;。

  2、管内液体未充满 由于背压不足或流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不良,致使其测量管内液体未能充满,故障现象因不充满程度和流动状况有不同表现。若少量气体在水管管道中呈分层流或波状流,故障现象表现为误差增加,即流量测量值与实际值不符;若流动是气泡流或塞状流,故障现象除测量值与实际值不符外,还会因气相瞬间遮盖电极表面而出现输出晃动;若水平管道分层流动中流通截面积气相部分增大,即液体未满管程度增大,也会出现输出晃动,若液体未满管情况较严重,以致液面在电极以下,则会出现输出超满度现象。

  3、液体电导率超过允许范围引发的问题 液体导电率若接近下限值也有可能出现晃动现象。因为制造厂仪表规范(specification)规定的下限值是在各种使用条件较好状态下可测出的最低值,而实际条件不可能都很理想,于是就多次遇到低度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其导电率接近电磁流量计规范规定的下限值μS/cm ,使用时却出现输出晃动。通常认为能稳定测量的导电率下限值要高1~2个数量级。

  4、电极和接地环材质选择不当引发的问题 因材质与被测介质不匹配而引发故障的电磁流量计与介质接触的零部件有电极与接地环,匹配失当除耐腐蚀问题外,只要是电极表面效应。表面效应应有:电化学和极化现象(产生电势);触媒作用(电极表面生成气雾等);化学反应(表面形成鈍话膜等)。接地环也有这些效应,但影响程度要小一些。

  5、有可能结晶的液体,电磁流量计应慎用 有些易结晶化工物料在温度正常的情况下能正常测量,由于输送流体的导管都有良好的伴热保温,在保温工作时不会结晶,但是电磁流量传感器的测量管难以实施伴热保温,因此,流体流过测量管时易因降温而引起内壁结上一层固体。由于改用其他原理的流量计测量也同样存在结晶问题,所以在无其他更好方法的情况下,可选用测量管长度非常短的一种“环形”(oring)电磁流量传感器,并将流量计的上游管道伴热保温予以强化。在管道连接方法上,考虑流量传感器拆装方便,在一旦结晶时能方便地拆下维护。

网友A:
感觉好复杂,问题好多,用超声波的如何?

网友B:
好帖!精华奖励,欢迎楼主常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E:
学习了,只听朋友说过,那东西,管道有时候换个方向影响都很大的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仪器仪表类的知识

网友G(2016-03-20):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仪器仪表类的知识

网友H(2017-09-29):
电磁流量计水平安装时,表头或接线盒应垂直向上,我曾经遇到由于安装位置受限,将接线盒与与管道平行着装,这样造成一个电极在上一个在下,如果有气泡、不满管就测不到流量,而且由于一个电极在下部,很容易被沉积物覆盖。

网友(2020-10-08):
很有帮助,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