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随机出现此报警

楼主(2016-01-06):
stack overflow:tid:o 触摸屏断电又恢复正常 出现此报警时触摸按键均不好使

网友A:
没看到过,不过以前做实验时,有次把数值输入元件的增益值设为0的时候,在模拟时报“OVER FLOW,分母不可为0”,你检查下程序,是不是有宏指令做类似除法运算,除数变量正好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