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宏导入,部件库筛选功能失效

楼主(2016-01-06):
各位,我把我自己画的施耐德的IC65N 断路器(stp)格式,生产ema宏后,添加到部件库中,怎么部件库的筛选功能就失效啦?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不发生!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部件数据库的索引文件中出现乱码引起的。可以通过数据库编辑软件打开你相应的*.mdb数据库,手动修改这些错误后保存。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a501d80c0dcdb5ec620f5e5e.html

楼主:
回复内容:我知道是那里有问题,但是这个打开我都不知道修改些什么,怎样修改都不知道。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部件数据库的索引文件中出现乱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