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如何通过一个485口与多台PLC通讯

楼主(2016-01-06):
台达触摸屏如何通过一个485口与多台PLC通讯?

例如台达DOP-B07S411触摸屏有一个232口两个485口,如何用一个485口与多台PLC通讯。

咨询过台达销售,多台PLC可以直接连接触摸屏上同一个485口,

问题是不知道这样接以后触摸屏应该怎么设置,如下图

COM2控制器设置里面只有一个PLC站号,按我的理解应该是需要连几个PLC就是几个PLC站号,不然何以区分!

楼主:
同时在该触摸屏内怎么把1号PLC的IO信号给到2号PLC的IO信号?

如通过触摸屏的内部存储器转存。问题是怎么转存?

网友A:
手册有云  PLC如何设置站号。因为不能加外部连接你就多研究手册捌

还有关于两个PLC I/o可以使用内部存储也可以使用外部信号。

不过你可以说一下你的用途到底是用485还是PLC linke 更合适

百度一下  管理员不许删帖啊 我不是广告。自己的知识产权,只是这里没有办法直接链接。

跪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有云  PLC如何设置站号。因为不能加外部连接你就...

  、

没看懂你说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有云  PLC如何设置站号。因为不能加外部连接你就...

原来还有张图,,刚才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有云  PLC如何设置站号。因为不能加外部连接你就...

百度文库里的是两台PLC用了触摸屏两个485口,我的要求是多台PLC使用触摸屏的同一个485口

网友B:
就这样设,默认站号不用管它,你在具体做元件时,在点击“写入存储器地址”或“读取存储器地址”弹出对话框后,注意左下角的站号值,把默认值前的勾去掉,选需要的站号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时在该触摸屏内怎么把1号PLC的IO信号给到2号PL...

类似下面这样的宏指令,

({Link2}1@M0) = GETB ({Link2}2@M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手册有云  PLC如何设置站...

 好好研究下 文库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设,默认站号不用管它,你在具体做元件时,在点击“...

太感谢你了!!!!!!!!!!!!1!顺便再问下我有四台PLC要连触摸屏,这个485的两根线怎么接啊?每台PLC的两根线分别接在触摸屏上还是每个PLC485口先串起来再接在触摸屏上?看了手册是有区别的不知道怎么个接法!

再次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同时在该触摸屏内怎么把1...

有宏指令的教程吗?

网友B:
正接正、负接负,一台台串下来,理论上最远的那台要接125欧的终端电阻,距离不远,且干扰不强的话,也可以用接线端子排,随你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就看手册里的说明,填指令的时候用向导精灵,一条条做就行

网友C:
我有一次参加展会,和台达的技术人员接触,台达有款触摸屏可以一拖二

网友D(2016-06-18):
我试了多次,都没有成功,不知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E:
设定触摸屏对应接线端口485的通信参数,在PLC内设定PLC的通讯参数与触摸屏一致波特率、字长、等等(同时确认plc的站号。每一个plc都独立一个站号,不能重复如1,2,3,4,5。)

连线:A,B两条线或者4条线的要短接为2条线。测试时可以不使用终端电阻,可以用普通线。但是如果距离长一定要用485线。

如果都是台达的可以用台达协议通讯,如果是其他可以用modbus rtu或者其他。

以上。

GNEE/TONY

网友F(2017-10-23):
真是好东西 来学西 正式现在需要学的 谢谢楼主

网友G(2018-06-04):
引用 网友A:
手册有云  PLC如何设置站号。因为不能加外部连接你就...

你好,菜鸟一枚,对于485通信也是刚开始看,看了你所给截图的百度文库内容,文库中最后一页放了一张电气接线图。请问这种一拖二的接线方式需要在硬件上采用485集线器吗?

网友H(2018-07-12):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I(2021-06-11):
想问一下   这样的话那个是主站那个是从站的

网友J(2022-03-29):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设,默认站号不用管它,你在具体做元件时,在点击“写入存储器地址”或“读取存储器地址”弹出对话框后,注意左下角的站号值,把默认值前的勾去掉,选需要的站号就好。...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