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一体机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6-01-06):
 触摸屏一体机除了多出一套触摸功能外,其余与PC机并无太大区别,所以当出现与PC机相同故障时可按其解决方法去分析解决。

 一、 POS故障可分为硬件和非硬件故障

  1. 硬件故障常见现象:   如开机电源灯不亮、显示屏无显示、主板喇叭报报警并无法使用、显示屏提示出错信息但无法进入系统。

 2. 软件故障常见现象:   如提示出错信息无法进入系统,进入系统但应用软件无法运行。

 二、 对故障的操作方法:

   1. 先静后动:先分析考虑问题可能在哪,然后动手操作

   2. 先外后内:首先检查计算机外部电源、设备、线路,后再考虑机器内部问题;3. 先软后硬:先从软件判断入手,然后再从硬件着手。

 三、 对故障的具体操作:

 1. 按开机开关后无任何反应:检查机器外部电源线插头有无插好,电源适配器有无坏掉,可用替换法测试;2. 主机喇叭鸣响:可根据响声数来判断错误 ,针对一体机来说多数会是内存条松动造成报警。   3.无法进入操作系统,可按F11进行系统还原.   4. 应用软件故障:   (A)启动计算机并按下F8键,选菜单第3项进入Windows安全模式,检查故障并重新启动;(B)对该软件UNINSTALL及删除其所在目录后,重新安装该软件。   (C)与软件供应商联系。

 四、 根据屏幕提示错误信息判断:

 非硬件故障1、 电源插座、开关 很多外围设备都是独立供电的,碰到独立供电的外设故障现象时,首先应检查设备电源是否正常、电源插头/插座是否接触良好、电源开关是否打开。

 2、 连线问题: 外设跟计算机之间是通过数据线连接的,数据线脱落、接触不良均会导致该外设工作异常如:打印机、客显等放在计算机旁并不意味着打印机连接到了机器上,应亲自检查各设备间的线缆连接是否正确。

3、 设置问题: 例如:显示器无显示很可能是行频调乱、宽度被压缩,甚至只是亮度被调至最暗……。详细了解该外设的设置情况,并动手试一下,有助于发现一些原本以为非更换零件才能解决的问题

4、 系统新特性: 很多“故障”现象其实是硬件设备或操作系统的新特性。如:带节能功能的机器,在间隔一段时间无人使用计算机或无程序运行后会自动关闭显示器、硬盘的电源,在你敲一下键盘后就能恢复正常。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特征,就可能会认为显示器、硬盘出了毛病。

通过以上内容,大家大致就可以判断出问题的所在了,可以自己解决一些常见问题。

 作为触摸屏POS机用户多数可能会在触摸屏功能的应用上有一些难点,下面把常见故障一一列举。

当触摸屏出现故障后,应首先检查控制卡供电是否正常,Windows驱动是否正常安装,然后检查是否完成了Windows下的触屏校准,还需要检查串口是否正常和串口线是否连接正常。

1.触摸屏不准[故障现象]   一台五线电阻触摸屏,用手指触摸显示器屏幕的部位不能正常地完成对应的操作。   [故障分析处理]   这种现象可能是电阻屏的校对有问题。   在下列情况下可运行屏幕校准程序:(打开桌面上的触摸屏软件校对程序)1)第一次完成驱动软件的安装。   2)每次改变显示器的分辨率或显示模式后。   3)每次改变了显示的显示区域后。   4)每次调整了控制器的频率后。   5)每次光标与触摸点不能对应时。   校准后,校准后的数据被存放在控制器的寄存器内,所以每次启动系统后无需再校准屏幕。

2.触摸屏无响应[故障现象]   一台触摸屏不能工作,触摸任何部位都无响应。   [故障分析处理]   首先检查各接线接口是否出现松动,然后检查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若有冲突,应调整资源,避开冲突。再检查触摸屏表面是否出现裂缝,如有裂缝应及时更换。   如果上面的部分均正常,可用替换法检查触摸屏,先替换控制盒,再替换触摸屏,最后替换主机。   可进行如下检修:   1)检查触摸屏的连线是否接对,其中一个连接主机键盘口的连线(从键盘口取5伏触摸屏工作电压)有没有连接,请检查连线。   2)如果确认不是以上请况,请删除触摸屏驱动并重启动计算机重新安装驱动。   3)如果触摸屏在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3-4年)发现触摸屏有些区域不能触摸,则可能是触摸屏坏了请更换触摸屏。

3.触摸屏响应时间很长[收舷窒一台触摸屏,用手指触摸显示器屏幕后,需要较长的时间才有反应。   [故障分析处理]   这有可能是主机有病毒或是系统混乱造成。   1)先检查主机是否有病毒,如果有,先杀病毒。   2)系统出现问题,检测是否可以调整,如果不能,重新装载系统。

4.触摸屏局部无响应[故障现象]   一台触摸屏,用手指触摸显示器屏幕后,局部地方无响应。   [故障分析处理]   这有可能是触摸屏局部被硬物刮掉,将无法修复。

5.触摸屏正常但电脑不能操作[故障现象]   一台触摸屏,经试验其本身一切正常,但接上主机后,电脑不能操作。   [故障分析处理]   这有可能是在主机启动装载触摸屏驱动程序之前,触摸屏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只需重新断电后,再启动计算机即可。

6.安装驱动程序后第一次启动触摸屏无响应[故障现象]   一台触摸屏,安装驱动程序后第一次启动触摸屏便无响应。   [故障分析处理]   首先确认触摸屏线路连接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应关机后正确地连接所有线路。然后检查主机中是否有设备与串口资源冲突,检查各硬件设备并调整它们。

7.使用一段时间后触摸无反应.   [故障现象]   一台触摸屏,开机后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便无反应。   [故障分析处理]   检查在Wlndows 2000的“显示器节能设置”中是否设置了关闭硬盘。方法是在桌面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命令,再从对话框中选择“屏幕保护程序”选项卡,单击“设置”按钮,将参数设置为除“电源方案”为“始终打开”外,其余均为“从不”。

8.触摸屏点击精度下降[故障现象]   一台触摸屏,其点击精度下降,光标很难定位。   [故障分析处理]   1)运行触摸屏校准程序。   2)如果是新购进的触屏,请试着将驱动删掉,然后将主机断电5秒钟开机重新装驱动。

9.触摸屏不能校准[故障分析处理]   1)有可能是在主机启动装载触摸屏驱动程序之前,触摸屏控制卡接收到操作信号,请断电重新启动计算机并重新校准。   2)可能是触摸屏驱动安装异常,请删掉驱动重新安装。(从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里面删除。)

10.鼠标一直停留在触摸屏的某一点上 .   [故障分析处理]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电阻屏的触摸区域(电阻屏表面分为触摸区域和非触摸区域两部分,点击非触摸区域是没有什么反应的)被显示器外壳或机柜外壳压住了, 相当于某一点一直被触摸。如果是机柜外壳压住触摸区域您可以将机柜和显示器屏幕之间的距离调大一点,如果是显示器外壳压住触摸区域您可以试着将显示器外壳的螺丝拧松一点试一下。

11.触摸屏工作不稳定[故障现象]   一台触摸屏,其工作极不稳定,有时能正常点击,有时却无反应。   [故障分析处理]   针对这种现象,应着重检查各接线接口是否出现松动,串口及中断号是否有冲突。 12. 屏幕变暗[故障现象]   一台触摸屏,其屏幕变暗,颜色不正常显示,但操作没有问题.   [故障分析处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2000系统操作下色彩模式设置不正确,或者因为安装触摸屏时螺丝过紧造成屏幕的解除不良,在it120中如果插入ps2口的鼠标或者键盘也可能会出现屏幕变暗不能显示正常颜色的现象.   处理方法:   1) 在系统桌面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进入设置—高级窗口,选择S3Gamma plus 选项卡,然后进行颜色调节.   2) 拆开机柜,拧松触摸屏的螺丝看看是否恢复正常色彩,适当调节松紧.   3) 将ps2的鼠标或者键盘换成usb接口的鼠标键盘.

13.触摸屏没有显示.   [故障现象]   一台触摸屏,开机正常,但是触摸屏没有显示.   [故障分析处理]   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屏幕的接线没有接好,如果是一体机,可能是触摸屏内的接线松动或者坏掉, 可以重新检查屏幕的接线是否已经完全连接,如果已经接好屏幕还是没有显示说明屏幕有故障.

14. 开机时出现报警.   [故障现象]   开机时出现机器报警,机器不能正常启动.   [故障分析处理]   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内存或者显卡没有插好或者坏掉,但大多情况都是内存没有插好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将内存重新插好,进行测试,可以进行替换测试内存和显卡,最后得出是哪一方面的问题,然后进行更换.   15.屏幕出现花屏[故障现象]   开机后屏幕出现花屏,机器能正常使用.   [故障分析处理]   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屏幕内与主板间的插线不牢固产生的,可以检查插线是否牢固,插的是否正确,如果还出现问题可返厂维修 .

网友A: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B(2021-06-08):
触摸屏有点进水,黑屏了,但是盲点还可以控制,请教一下是哪里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