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的详细说明使用方法

楼主(2016-01-06):
新手上路,不知道接触器怎么接自锁,不知道接触器哪个是常开常闭,求高人指导

网友A:
NO  常开

NC  常闭

网友B:
把接触器的 A1 A2接上相应的电源,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触点,然后断电后再测量,经过对比就能明白常开常闭点的作用

楼主:
比如左右两边各有四组触头,一般左边输入右边输出,那么为什么有的是左边两组两组短路对应输出

引用 网友B:
把接触器的 A1 A2接上相应的电源,用万用表通断档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O  常开NC  常闭

网友D:
这个有图有真相啊,百度即可,如果还不明白,发站内短信

网友E:
先从最简单的电工原理入手!自锁不会接,剩余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F:
接触器上的NO并联到启动按钮--就可以完成了自锁。假如线圈电压是220V的,L--按钮(并联NO)----停止按钮------线圈----N,即可完成自锁电路

楼主:
感谢回复,确实很多都不懂,还望多多指教,有没有什么更详细简单的资料,方便理解

引用 网友E:
先从最简单的电工原理入手!自锁不会接,剩余的问题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