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回路白炽灯作用?

楼主(2016-01-06):
控制回路加装白炽灯的作用?

网友A:
这个图纸对不对,最左边的L2,L3是不是电位点,接触器,白炽灯是380还是220电压的。

网友B:
这个灯要功率大点,通过的电流能保证接触器线圈吸合。实现2地控制,想省掉2根电线,不过要在按钮处有同电源的2根相线。

网友C:
这灯泡远程停止时防止短路嘛

网友D:
同意3楼,这两个灯泡是远程停止的时候防止短路的,串两个灯泡,明显说明灯是220V的电压。

网友E:
其实,这个灯泡应该本地与远程支路各串一个最佳,

网友F:
我认为是起指示作用,本地控制灯亮,远程控时,只有灯灭,才可以操作我

楼主:
白炽灯额定电压220v/60W,接触器40A,白炽灯作为停车指示灯,在正常运行中时不亮,仅在异地按下停车按钮才瞬间亮一下。

备注:本地和异地的相线电源均出自同一台变压器

疑问:本地操作运行后白炽灯为什么不亮?如果是因为串联后压降那为什么接触器线圈可以吸合?异地停止白炽灯瞬间为什么亮一下?请高手用具体的公式麻烦计算一下?

工作原理:本地控制按下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白炽灯不亮

          异地控制按下启动接触器吸合,按下停止白炽灯瞬间亮一下,作为停车指示。

网友B:
灯亮不是为了停止指示,按下异地停止是短路接触器线圈,此时灯泡作为负载。

白炽灯在不亮时电阻较小,40A接触器线圈功率大约10几伏安,通过的电流不大,电压主要降在接触器线圈上,所有接触器能吸合,灯泡不亮。

网友B:
这是谁设计的电路呢,就为省2根线,弄这么多麻烦事。接线、维修都麻烦。

网友G:
    这个设计也太那个点了吧!

1,灯光泡串联有分压作用,会产生压降,引起别的元件电压

2,灯光在按下工作按键后会点亮,做工作指示作用,但这样不安全

网友H(2016-02-14):
灯要是坏了不就停了啊,这设计感觉有问题,还有你线圈是多少V

网友I:
这种电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可靠性差,不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