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 压缩空气 氮气 氧气 天然气 冷媒 氩气 氢气增压泵

楼主(2016-01-06):
天然气增压泵特点:

●设备为免润滑设计,满足防爆要求,无油压缩技术.气体不受污染。

●不需配用电设备,没有电火花产生。

●输出压力可以无极调节。

●驱动空气流量可以调节,这样可以调节增压目的动作频率,控制增压气体输出流量并延长天然气增压泵的使用寿命,自然冷却,无需冷却器。

●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操作维护简单,维修方便等优点。

天然气增压泵典型应用:

●主要用于气体的二级和多级增压,可以方便解决气源压力不足的问题,能够

将工作系统的空气压力提高到2~5倍,仅需将工作系统内的压缩空气作为气源

即可。该泵适合单气源增压。

●最大流量:1350L/min。

● 当达到所设定的压力时,无额外能量消耗。

●自动保压,无论何种原因造成保压回路压力下降,泵将自动启动,补充

泄漏压力,保持回路压力稳定。

●散热器、冷却管、压力容器、气体罐装、阀门等产品的气密性试脸,其他多种军工、商用、民用等用途。

天然气增压泵使用介质:

●压缩空气、氮气、氧气、天然气、冷媒、氩气、氢气等气体。

原理:

●气驱增压泵采用大直径气体驱动活塞与小直径加压活塞连接在一起的结

构,利用两个活塞的面积比产生压力比,通过压力比可以计算出最大输出压

力。工作时,驱动活塞向高压柱塞端反向运动时,入口处的单向阀打开,出口

处单向阀关闭,将介质吸入泵内。当活塞反向运动时,在介质一侧会形成一定

压力,压力会将进口单向阀关闭,出口处单向阀打开,将高压介质输出。增压

泵通过一个两位四通气控滑阀和一个两位两通先导阀实现连续运行(见附图

Ⅰ)。两位两通先导阀控制滑阀。先导阀由空气驱动的活塞来控制,先导阀不

断的填充和排空气控滑阀室,使驱动气体交替作用于活塞的底部表面和顶部表

面,从而实现了泵的连续工作。

安全事项:

●气驱增压泵是按照现行安全规则及技术状况设计并制造的,其使用的安全

性是具有保证的。尽管如此,但您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您必须遵守国家现行专门的安全规定,尤其是有关油/气路,液压/液压

管路及压力容器等方面的安全规定。

●安装:安装过程中,请参考技术参数中的各接口尺寸,避免异物进入泵

内,保持进出口的清洁。

●气源质量标准:请选择洁净气源,以保证泵能持续稳定的工作。气源请

满足ISO 8572-1标准气源质量分类

●气源润滑:泵在出厂时,所有运动部分已经抹有适量润滑油,一般不再

需要润滑,如长期使用干燥的压缩气体驱动,建议在二联体的油杯内加入适量

的润滑油,进行油雾润滑。

●气源压力:该泵的最小驱动压力为1.5-2bar,最大设计驱动压力为

10bar。建议使用气压在6-8bar之间。可通过调整调压阀的压力,以达到需求的

使用压力。

泵的驱动压力绝对不能超过10bar,如果是通过管道气进行驱动的,一定有

可靠的减压阀及安全阀。

●连接管路:根据泵的输出压力、流量,选择合适的进出口连接管路,确

保能承受泵的最大输出压力、流量。

泵的驱动口连接管路通径应略大于泵的驱动口连接螺纹的公称尺寸,如果

连接通径变小,将极大地影响泵的工作效率!

保养:

●所有气驱增压泵出厂前都已做好润滑工作,工作中不再需要特殊润滑保

养,只有在拆开维修时再涂抹适当的润滑脂。

●注意:保养时如需更换密封件或重要的易损零件,为保障您的泵的正常工

作,建议选用EMSTEK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