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安全要求 --插座

楼主(2016-01-06):
求助各位大神,客户提出要求“电柜外提供2个工业5孔16A插座、3个86型插座”。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首先想知道的是,这样的要求是否是不符合一些安全标准的?我之前接触的基本是导轨式标准插座,插座的目的也只是为调试提供电源。有没有大神可以指个方向让我熟悉下相关标准。

PS: 86型插座,我没有听过,难道是我孤陋寡闻。然后一百度出来的是家装面板,这?

假设要加这些插座的话,我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安装这样插座正常,没严格的安全要求。如果为防止撞击损坏,可加保护。

网友B:
插座的供电一定要另装断路器!

网友C:
大功率插座啊,楼主选插座的时候需要注意,好像是三相五线制的插座,具体的楼主需要咨询用户

网友D:
这个主要是比较方便,你最好是在插座的外边做玻璃门或者开小门进行防护。

网友E:
建议客户用工业的插头  防护等级高  不要用家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要是比较方便,你最好是在插座的外边做玻璃门或者开...

网友G:
有这种工业插座,块头足,还带防护外壳。

网友H(2018-07-08):
各种接头QQ300447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