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PLC求帮助

楼主(2016-01-06):
关闭按钮按了为什么为什么指示灯不熄了?

楼主:
如图所示,请学霸帮我看看那

网友A:
是挺怪的,你是模拟还是在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挺怪的,你是模拟还是在线啊,

用的模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挺怪的,你是模拟还是在线啊,

没道理的,我用works2把X2置on以后,m1就断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挺怪的,你是模拟...

那这是为什么了呢?  我是照着学习视频操作的   最近毕业了刚学,上学的时候没听

网友C:
X002是闭合?

程序要结合起来看的。

网友D:
你看一下是不是被你切换到编程状态了!

网友E:
是不是别的回路也控制着这个呢。

网友F:
PLC在运行状态吗?不在运行状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G:
看最后一行,你的X2是置on的  另外计数用沿触发   改一下在编译就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所以编程是正确的对吧?

网友H:
看看是否有切换到变成状态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