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的单速风机接法

楼主(2016-01-06):
11KW的单速风机应该星接还是角接,如果是星接的风机接成角接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A:
国内机电设计规程要求电机大于3KW应该采用三角形接法,你的11KW如果是国产电机应该是三角形接法,如果是国外电机那就看接线图吧

网友B:
先看看机身上的接线图,如果不确定的话,最好是先星接试试。

网友C:
     建议最好是先看看机身上的接线图,看电机的线圈的工作方法和电压才能确定 ,国内电机常见的是三角形接法工作 !

网友D:
好像是电压上的区别,还有就是电机的转矩受影响。

网友E:
楼主好像不是做电气技术的,电机的接法与是否风机没关系,与功率没关系,是要按铭牌要求接,电源电压对应的接法。

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4KW以上角接380V,小电机是星接380V,角接220V。

网友F:
采用三角形接法

若采用星形接法的话 电机电流会变小  风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