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pcc-3568的二次利用案例

楼主(2016-01-06):
我有一块工控主板pcc-3568(含128M存储卡),目前闲置,请问哪位大侠玩过这个,烦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PCC-3568是一款在90mm×96mm尺寸上开发出来的嵌入式工业主板。该款主板集成了低功耗的586带多媒体功能的CPU。板上具有CRT/LCD显示接口﹑1个10/100Mbps网络接口﹑支持2个串口﹑一个并口﹑两个USB接口﹑音频接口﹑软驱接口﹑16级看门狗定时器﹑8路数字输入﹑8路数字输出﹑在板32M/64M/128MBytes SDRAM﹑一个小硬盘接口,可支持两个硬盘驱动器﹑一个115.2Kbps的红外线接口,提供扩充用的标准PC/104接口。

  由于主板采用美国超微(AMD)公司的最新超低功耗的BGA封装CPU芯片,低功耗CPU,无需风扇,彻底解决了由于风扇故障引起可靠性降低的问题。在板CPU及SDRAM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及可靠度, 板上的LCD接口可以支持TFT LCD屏,分辨率640×480﹑800×600﹑1024×768,同时根据客户需求LCD接口可支持简易显示屏以达到降低客户成本的目的。44PIN IDE接口可以接DOM(Disk On Module),或配接我公司的CF适配卡,无须硬盘或DOC。8层PCB板设计,增加了其防电磁干扰的能力。PCC-3568以其小巧的体积﹑超强的功能和稳定性,可广泛应用于自动查询系统﹑POS机﹑网络终端﹑仪器仪表﹑信息家电等各种嵌入式领域。

◆ 在板AMD Geode GX1 CPU,主频233/300MHz可选。
◆ 支持一个10/100Mbps RJ-45接口。
◆ 板上CRT/LCD显示接口(并可支持黑白简易显示屏eg:SHARP LM32019T/MTG-F32240AFWHSCW)。
◆ 标准的板载32M/64M/128MBytes SDRAM。
◆ 内建AC′97声卡。
◆ 低功耗CPU,无需风扇。
◆ 板上集成2串1并,2路支持RS485(根据实际需求可配置)。
◆ 带两个USB,一个键盘/鼠标接口。
◆ 带一个115.2Kbps的红外线接口
◆ 可应客户要求,裁减部分功能,以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

结构:     嵌入式PC/104工业计算机主板结构。

处理器:     在板AMD Geode GX1 CPU, 主频233/300MHz可选 。

芯片组:     AMD Geode CS5530A。

系统内存:     在板32M/64M/128MBytes SDRAM(可选)。

BIOS:     Award BIOS,即插即用。

显示接口:     支持CRT﹑18bit TFT真彩LCD屏﹑4M共享内存。CRT分辨率最大支持1024×768×24bpp﹑1280×1024×8bpp;LCD TFT最大支持1024×768×18bpp。

在板LAN:     一个RealTek RTL8100BL 10/100Mbps 以太网控制器。

音效:     内置芯片AC′97声卡,环绕音频接口,Mic In﹑Line In﹑Speak Out。

增强型 IDE:     支持Ultra DMA/33 IDE硬盘,支持ATAPI CD-ROM。

USB接口:     两个USB1.1接口,BIOS支持USB启动。

Super I/O:     Winbond W83977F-A芯片、一个软驱接口、两串一并、键盘/鼠标接口、一个红外线接口。

DIO接口:     1个8路TTL数字输出,1个8路TTL数字输入。

看门狗:     16级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时间间隔为1秒,时间定时可选择为0~15秒。

总线支持:     PC/104接口。

电源:     +5V@1.3A(300MHZ CPU,128M内存),可单一+5V电源供电工作。

尺寸:     符合PC/104标准尺寸,90mm×96mm。

PCB板层数:     8层,抗电磁干扰能力强。

工作温度:     工作温度0~60℃(可提供宽温产品)。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5%~95%,非凝结。

防EMI设计:     串口﹑CRT接口﹑并口﹑USB接口﹑键盘/鼠标接口防EMI设计。

特色推荐:     在板内存,多媒体ACˊ97声卡,单一电源+5V供电,设计紧凑提供PC/104接口扩展。

看资料你可以做个网络收音机玩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MP

不是明白你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