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插头拔后再插上原点会不会变?

楼主(2016-01-06):
  如果将控制柜接到S轴底座上的编码器插头拔了之后再插上,机器人原点会不会丢?脉冲值会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发生变化该怎么恢复呢?

网友A:
一般不会变化,因为一般都是内部记忆功能,但是也不能间隔时间太长,但是和你的品牌有关系,还有就是和你在什么情况下有关系

网友B:
机器人本体有电池保持编码器数据,在电池放电完成之前,不管你插头拔掉还是插上N次或者N天或者N月都无所谓!

但是电池单独给编码器供电时间好像是3个月还是6个月就忘记了,因为编码器自身耗电不小,如果连接机器人控制柜上电的话,电池寿命好像是5年还是10年......

网友C:
这种一般不会有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不会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本体有电池保持编码器数据,在电池放电完成之前,不...

谢谢啦!

网友E:
在“应用程序visioncalibration”机器人,将在中心点上帧的序列,然后在四点校准

网友F:
不会变化

网友G:
上电情况安川机器人拔掉编码器先后后丢失该轴原点,需重新校正,断电情况下不会

网友H:
安川机器人不错 哈哈

网友I(2016-02-18):
内部有电池记忆的,不回变化

网友J(2016-03-24):
引用 网友G:
上电情况安川机器人拔掉编码器先后后丢失该轴原点,需重新...

断电的时候出现原点丢失可以利用机器人电源断开时的脉冲值准确校正原点

网友J:
只要你不更换机器人轴的电机和编码器,即使原点丢失了,都可以通过计算的方法准确的校正原点。

网友K:
現今機械手的控制都是採總線控制 也就是用絕對式的編碼器 不管是用歐洲或日本做法 斷電後再開位置都保存

网友L:
这个你可以直接将s轴开到绝对原点处再拔,即使丢了,上电再确认一下就好。  另外短时间内,不带电插拔一般不会丢失,如果怕有问题就参照上面说的操作!

网友M(2017-12-07):
原來有電池保護,感謝大家回復長知識!

网友N:
内部有电池记忆的,不回变化!!

网友O:
楼主好人非常感谢呀

网友P(2018-03-14):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Q(2021-08-23):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R:
万一你手动盘车了,那肯定会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