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PWS6800-CP

楼主(2016-01-07):
有没有连接COM2(25针)连接电脑USB的编程线缆啊,USB-PWS6600可以用于PWS6800C吗

网友A:
接线见下图,MRS232-25M-09F-CROSS-1是MISUMI上的型号,十几块钱,也可以买了配件自己接线

25PIN接人机,9PIN接串口

电脑没有串口的话用个USB转232就行

6600和6800均可以用人机25PIN的COM2

楼主:
现在笔记本只有USB接口,台式电脑也很少配置有232串口了

网友B:
用9孔的比较多

网友C:
楼主厉害,让人佩服,辛苦了,谢谢

网友D:
可以的!不过建议买正规渠道的商品!

网友E(2016-02-06):
这论坛 机器人 工控 仪器仪表类的帖子资料蛮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