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我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怎样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在触摸上改变频率来改变电机的速度!~

楼主(2016-01-07):
还有那个变频器3个继电器输出的端子怎么用,我看人家接的是PLC输入点,我现在用的是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想在触摸屏上做个2个按钮,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两个按钮来改变下电机速度快慢。该怎么做程序,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只要把设定值和模拟量输出关联起来就可以了,变频器可以实时改变频率的

网友B:
还要在变频器上设置参数,设置成模拟量控制端子有效

网友C:
触摸屏上两个按钮控制PLC的模拟量输出量的大小,然后输出模块的信号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

网友D:
不知楼主搞定了没呢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达到我要的要求!~可以了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搞定了没呢

网友E:
变频器没有这功能就说什么都没用。

不知道你用什么变频器就什么都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