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300c(usb)通讯

楼主(2016-01-07):
新手求助,学习步科4300c,用usbt通讯,通讯线连接好,设备选项确认下载设备为usb,第一次下载,提示usb端口打开失败,看使用手册说第一次用usb下载会弹出安装信息(新硬件向导),我这个没弹出安装信息,通讯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A:
打开设备管理,会有一个带?的,然后更新驱动程序,选择安装包里的driver,确定。

网友B:
第一次用  必须安装驱动  否则就是连接不上

楼主:
你好,按你的方法,还不行,在设备管理中手动安装驱动程序,确认c|program files|ev500|driver 安装失败,提示windosws找不到设备驱动程序,这是怎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按你的方法,还不行,在设备管理中手动安装驱动程序...

留下qq号码,我发给你一个

楼主:
对: jtlfguo 引用 程lei 的回复内容: 你好,按你的方法,还不行... 内容的--------谢谢,谢谢,你弄好了,是USB手动安装指定的文件夹不对,是在c|kinco|kinco|hmiware.2.2|driver里

网友C(2018-05-02):
回复内容: 对:jtlfguo引用程lei的回复内容:你好,按你的方法,还不行...内容的回复! 回复内容: 对:jtlfguo引用程lei的回复内容:你好,按你的方法,还不行...内容的回复! QQ714127200求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