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无触点线路调压器的厂家?

楼主(2016-01-07):
哪位知道无触点线路调压器的厂家?

网友A:
三相还是单相?

是要求正弦波输出还是普通PWM输出?

网友B:
容量是多大呢?电压等级呢?得有具体参数,才能定厂家吧

网友C:
调节范围多少,请楼主详细叙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是多大呢?电压等级呢?得有具体参数,才能定厂家吧

400V,三相,6KVA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相还是单相?是要求正弦波输出还是普通PWM输出?

单相和三相的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调节范围多少,请楼主详细叙述

调节范围要求在-3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