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哪个品牌的软启动器好呢?是ABB的吗?

楼主(2016-01-07):
请教各位,哪个品牌的软启动器好呢?是ABB的吗?还是其他品牌的?求指导

网友A:
有一个专门做软起动器的,索控

号称是给ABB贴牌,同时ABB的也抄袭他家的设计

网友B:
我只告诉你:软启动器比垃圾差不了多少,有较大节能潜力直接上变频器,否则中轻载直接星三角启动,重中载还是自耦变压器启动

网友B:
软启动器启动比自耦变压器启动和星三角启动电流大,最大的害处还是启动时谐波特大,极大地干扰导致整机异常而且干扰其他系统

网友C:
国产软启动器,西安有几家,还像叫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产软启动器,西安有几家,还像叫西。。。?

 莫非阁下说的是西驰?

网友E:
施耐德也有软起,就是不知道楼主在什么上用

网友F(2017-01-11):
哪个品牌的软启有ABS认证?现需给800kW,440V的电机配套软启。另外,软启的选型是否可以小于电机电流,比如当电流达到70%左右时,接通旁路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