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BB(ABB) 软起动器 PSE210-600-70 的价格是如何的?

楼主(2016-01-07):
请教下ABB(ABB) 软起动器 PSE210-600-70 的价格是如何的?

网友A:
官网上没有具体价格PSE210-600-70

马可波罗上有挂着显示1k元感觉挂着玩的PSE210-600-70

然后搜了一个MRO商城PSE210-600-70 感觉实体渠道会更便宜?

最后

还是百度一下或者找个销售群问问吧

网友B:
价格一般不会出现在网站的,有的话也有很大回旋余地。要想拿到好的价格,只有询问代理商,货比三家。

网友C:
这个需要咨询你本地的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