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字,双子怎么用?

楼主(2016-01-07):
本人现在一直在学习西门子PLC编程,学到时间计数,再往下学习有点搞不懂了,就是字节,字,双子。他们里面存储的数据到底是什么意思?希望哪位师傅给讲一下。现在的学习已经是停止不前了。

网友A:
位、字节、字的关系
位(bit)来自英文bit,音译为“比特”,表示二进制位.位是计算机内部数据储存的最小单位,11010100是一个8位二进制数.一个二进制位只可以表示0和1两种状态(21);两个二进制位可以表示00、01、10、11四种(22)状态;三位二进制数可表示八种状态(23)…….2、字节(byte)字节来自英文Byte,音译为“拜特”,习惯上用大写的“B”表示.字节是计算机中数据处理的基本单位.计算机中以字节为单位存储和解释信息,规定一个字节由八个二进制位构成,即1个字节等于8个比特(1Byte=8bit).八位二进制数最小为00000000,最大为11111111;通常1个字节可以存入一个ASCII码,2个字节可以存放一个汉字国标码.3、字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时,一次存取、加工和传送的数据长度称为字(word).一个字通常由一个或多个(一般是字节的整数位)字节构成.例如286微机的字由2个字节组成,它的字长为16;486微机的字由4个字节组成,它的字长为32位机.计算机的字长决定了其CPU一次操作处理实际位数的多少,由此可见计算机的字长越大,其性能越优越.另一种说法:字在计算机中,一串数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或运算的,称为一个计算机字,简称宇.字通常分为若干个字节(每个字节一般是8位).在存储器中,通常每个单元存储一个字,因此每个字都是可以寻址的.字的长度用位数来表示.在计算机的运算器、控制器中,通常都是以字为单位进行传送的.宇出现在不问的地址其含义是不相同.例如,送往控制器去的字是指令,而送往运算器去的字就是一个数.在计算机中作为一个整体被存取、传送、处理的二进制数字符串叫做一个字或单元,每个字中二进制位数的长度,称为字长.一个字由若干个字节组成,不同的计算机系统的字长是不同的,常见的有8位、16位、32位、64位等,字长越长,计算机一次处理的信息位就越多,精度就越高,字长是计算机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主流微机都是32位机.注意字与字长的区别,字是单位,而字长是指标,指标需要用单位去衡量.正象生活中重量与公斤的关系,公斤是单位,重量是指标,重量需要用公斤加以衡量.字长计算机的每个字所包含的位数称为字长.根据计算机的不同,字长有固定的和可变的两种.固定字长,即字长度不论什么情况都是固定不变的;可变字长,则在一定范围内,其长度是可变的.计算的字长是指它一次可处理的二进创数字的数目.计算机处理数据的速率,自然和它一次能加工的位数以及进行运算的快慢有关.如果一台计算机的字长是另一台计算机的两倍,即使两台计算机的速度相同,在相同的时间内,前者能做的工作是后者的两倍.一般地,大型计算机的字长为32―64位,小型计算机为12―32位,而微型计算机为4一16位.字长是衡量计算机性能的一个重要因素.字节字节是指一小组相邻的二进制数码.通常是8位作为一个字节.它是构成信息的一个小单位,并作为一个整体来参加操作,比字小,是构成字的单位.在微型计算机中,通常用多少字节来表示存储器的存储容量.字块在信息处理中,一群字作为一个单元来处理的称为“字块”.也称“字组”.例如,储存于滋鼓的一个磁道上的字群就称为一个字块.在磁带上通常每120个字符就间隔一个字块际志,也称为一个字块.块与块之间一般留1.27―2.54厘米(1/2一1英寸)的间隔.在大容量存储中,信息都是以字块为单位而存入的,因此只有字块才是可选址的.目前,在高速绥冲技术中也引入了“字块”的概念.
简要地说来就是:
位:一位,比如0或1,都是一位,而01则表示两位字节:一个字节就是8位,如0101 1010字:一个字由两字节组成,共16位,如0010 0010 0010 0010双字:由两个字组成,共32位

这些还有进制都是入门plc的基础知识,楼主需要先搞明白了,再去研究如何编程

网友B:
楼上讲解很详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