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限位开关选型?

楼主(2016-01-07):
用电机控制一个转盘在一定范围内的角度来回转,想用限位开关实现 极限角度的控制
然后将其信号输入到PLC中
那我是不是要用两个 限位开关  也就是一边一个呢
要求很简单,那么有什么值得推荐的 限位开关型号呢

网友A:
用限位开关控制很方便,M8018就很好

网友B:
最好是微型限位开关,灵敏度,可靠性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C:
微动开关就可以解决的,毕竟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

网友D:
YBLX-K1(25)/511

WLCA12-N

楼主:
正泰 行程开关 YBLX-K1(25)/511

欧姆龙 限位开关 WLCA12-N

那如果用接近开关可不可以

网友E:
最好使用双限位,防止失灵出事故。

楼主:
学习了

引用 网友E:
最好使用双限位,防止失灵出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