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刹车电机三种工作制S1,S2,S3介绍

楼主(2016-01-07):
ABB刹车电机工作制是对电机承受负载情况的说明,包括启动、电制动、负载、空载、断能停转以及这些阶段的持续时间和先后顺序。按照连续负载、短时负载和断续负载情况,工作制分为S1~S10共10类。由于S4--S10工作制在刹车电机中应用的比较少,

这里我们重点介绍刹车电机最常见的三种工作制:S1(连续工作制),S2(短时工作制 ),S3(断续周期工作制).

1、连续工作制  其代号为S1,表示ABB刹车电机(电磁制动电机)在铭牌规定的额定条件下,能够长期连续稳定地运行,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电动机绝大多数是这种,同时该工作制电机适用于风机、水泵等恒定负载设备上使用。

2、短时工作制  其代号为S2,指ABB刹车电机(ABB电磁制动电机)在铭牌规定的额定条件下能够在给定的时间内运行,这种电机不能连续使用,只能在规定的短时间内依照额定功率使用,ABB电机绕组才不至过热,否则连续使用电机会过热而损坏。这时刹车变速电机未达到热稳定状态,即停机断电后,ABB刹车变速电机冷却到与冷却介质温度之差在2℃之内再重复合闸运行。规定的标准持续时间定额有10min、30min、60min和90min 4种。

3、断续周期工作制  其代号为S3,指ABB刹车电机(ABB电磁制动电机 MQAEJ系列)在铭牌规定的额定条件下,只能断续周期运行,ABB电动机的工作时间是短时的,但可以多次断续重复使用。。每一周期由一段恒定负载运行时间和一段停机或断能时间所组成,一般规定一周期为10min。负载持续率规定有15%、25%、40%及60% 4种。负载持续率为FC=(工作时间/一周期时间(10min))×100.

网友A:
S1(连续工作制)还是比较常用